工业交换机耐高温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2-10-18):
夏天,南方大部分地区烈日炎炎,全国多地气温都达到30℃以上。众所周知,工业级交换机绝大多数的工作环境并不在空调房内,而经常在很恶劣的工业环境下应用,再加上工业级交换机要持续不间断地工作,很容易导致工业级交换机温度过高的情况!这就意味着交换机务必能够确保,即便在恶劣环境中长期工作,也可以承受持续高温,长期保持可信赖的正常运转。

由于工业级交换机周围的环境特殊性及其使用中特殊性(不能停机),在应对高低温,通常是高温下时对于工业级交换机这是一项规定很高的挑战。那细节上的,工业级交换机是怎样完成耐热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工业级交换机耐热的原因

1.工业级元器件

工业级交换机有别于商用交换机,通常是一启动就长期运作,并且运转的自然环境往往也较极端,风沙、昆虫、潮湿都是会直接影响风扇的运转。过高温度对工业级交换机的影响是致命性的,因此在设计的时候,全部设备的元器件都需要挑选宽温度范围的工业级元器件,-40℃~85℃宽温工作,确保设备在此温度范围内长期稳定的工作,让设备不惧极端环境。

2.机箱散热系统

一般而言,交换机的散热设计分为两种。前边进风,后边出风型及其左侧进风,右侧出风型。这几种散热设计没有好坏之分,由于总体设计的差异,才产生不同类型的散热风向。目前市面上也会有一些较为奇怪的设计。明明是前边进风,后边出风型,风扇却装在侧面,这样的设计明显就不科学,大大缩短了交换机的使用寿命。

3.导热硅胶片

导热硅胶片主要是运用在主板与外壳之间导热散热。选用导热硅胶片的最主要目的是降低热源表层与散热器件接触面之间形成的接触热阻,导热硅胶片能够很好的填充接触面的间隙;有了导热硅胶片的补充,可以使发热源和散热器之间的接触面更加好的充足触碰,真正做到面对面的触碰,在温度上的反应可达到尽可能小的温差;导热硅胶片不仅有着绝缘性能,也有减震吸音的效果。

4.CPU散热片

选用导热硅胶片+CPU散热片+4风扇设计,散热速度更快,长时间使用散热效果依然稳定。CPU在工作的时候,也会产生很多的热量。由于自身表面积比较有限,不能及时释放热量,我们可以通过给它外接散热片的方法,帮助它扩大散热面积。你看散热器基本上是由许许多多的鳍片构成,那便是增加散热面积的设计。当CPU的热量传导到散热器后,会很快蔓延到全部鳍片表层;风扇往散热器的鳍片上面吹风,风可以带去热量。

5.高强度金属强散热

选用无风扇静音设计-宽温宽压设计,铝合金材质金属外壳超强散热,在正常运转状态下安静没有噪音,另外避免了灰尘对机器内部构造的不良影响。非常适合要求静音的环境!是现阶段比较流行的散热方式!如厚石工业交换机全部采用高强度铝合金外壳自然散热,上面两面选用波纹式设计,大大增加了设备散热面积,壳体通过IP40防护等级,降低了沙尘、昆虫、潮湿对设备正常工作的影响。

除此之外,我们了解到:工业交换机在设计的时候,除了选用宽温度范围的工业级元器件、波纹式高强度机身外,还要经过高低温检验,高低温测试确保了在出厂后,每台工业交换机在恶劣的环境下应用都稳定可靠,确保工业通信的稳定传输。以上就是工业交换机能扛住高温稳定运行的秘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