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台西门子V90报F7453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2022-10-18):
使用FB284函数块控制单台伺服驱动器,驱动器工作正常,用六个FB284块同时控制六个伺服驱动器,刚一使能FB284块,就会随机出现两三台驱动器报F7453、F7452、F7451等故障。这个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驱动器报F7453

(1)检查驱动器和电机间的编码器电缆连接,其中,插头插接及编码器接线(自制电缆)也不能忽略;

(2)检查编码器电缆长度是否过长,一般max值是小于20米,检查EMC和接地情况;

(3)编码器电缆有没有和动力电缆分开走线,这是很基础的;

(4)如果上面的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那就是编码器损坏了,需要更换电机;

驱动器报F7453

跟随误差过大。

原因:位置设定值和位置实际值的差值大于公差P2546

P2546的值设置过小;

位置环增益过小;

位置测量系统出错;

超出驱动器扭力或加速能力;

机械装置卡死。

网友B:
检查V90驱动24VDC供电是否正常,特别是对于带抱闸的驱动,多台驱动同时上使能,瞬间电压会降低,会造成无法使能或者各种故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