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转PROFINET应用与汇川GL10伺服器

楼主(2022-10-18):
西门子S7-1200/1500系列的PLC,需要连接带EtherCAT的通讯功能的伺服驱动器等设备。西门子的PLC采用PROFINET实时以太网通讯协议,要连接EtherCAT的设备,就必须进行通讯协议转换。小疆GW-PN-ECATM系列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提供了,快速可行的解决方案。

方案介绍:GW-PN-ECATM支持EtherCATPROFINET两种实时以太网通讯协议之间的转换,可以主通讯主站(加主站授权),也可以做通讯从站,两个网络独立运行,通过网关内部进行数据映射。每个以太网网络都提供双端口交换机,方便连接和网络扩展。

1首先添加EtherCATPROFINET网关GSD文件;

2、找到EtherCATPROFINET网关模块进行组态;

3、设置EtherCAT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

4、设置EtherCATPROFINET网关的输入输出字节数长度;

5、下载组态到PLC

6、打开EtherCAT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ECAT设置;

7、新建项目选择PN2ECAT

8、配置软件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博图一致;

9、在设备列表中查找并选定所需设备;

10、对汇川GL10进行参数配置;

11、配置完成后运行;

12、直接对对应的IQ地址读写即可;

13、结论:在本案例中,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模块GW-PN-ECATM作为汇川伺服器设备与西门子PLC之间的桥梁,通过配置软件进行简单的数据映射,快速的实现了S7-1200 PLC通过PROFINET协议对伺服器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