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无法通讯

楼主(2022-10-18):
各位大神,我用笔记本连接了一个1200PLC,第一次通信正常,电脑ip:192.168.0.10,PLC:192.168.0.1,无法通信,显示未在加载的通讯驱动程序中执行功能,请问要怎么解决?

网友A:
没遇到过,重启电脑以及PLC试试吧。

也有可能是你的转接口的问题。

网友B:
用电脑PING一下,看看能不能ping到PLC

网友C(2022-11-25):
网卡问题吧

网友D:
既然第一次能连接,基本排除端口.ip设置,会不会是pc或者plc的IP和别的设备冲突了

网友E:
你的网卡是不是接到路由器了额,或者接到交换机以后再接到了路由器上,而你的路由器地址恰好是192.168.0.1.

然后你的电脑就觉得192.168.0.1只是你路由器的地址,虽然能PING通,但是你电脑PING的是路由器,在博图也可能搜到PLC,但是无法访问。

以上就是我曾经遇到过的问题。

我的解决办法就不要让网卡把192.168.0.1当默认网关。然后你试试能不能连上PLC,如果能连上那就把PLC的地址修改成别的地址,然后你就想干啥就干啥吧。

不要觉得你曾经正常通讯过,就不会是IP地址冲突。我之前也能连上PLC,我还把地址改了,但是后来我编程的时候忘记设置IP地址,又把默认的IP地址192.168.0.1下载到PLC了,然后就是各种连不上,咋弄都不好使了,我还以为PLC坏了,发回卖家那边试了好几天也没问题。我拿回来以后特意用了一个单独的网卡把IP地址给改了。

网友F(2023-01-09):
连接里面都没有扫描到CPU呢,在  在线访问  列表里 找到你这个网卡  看下面有没有CPU  没有的话就是电脑和CPU没建立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