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Soft程序步不足报警(太耗程序容量了)

楼主(2022-10-19):
以前用WPLSoft编的程序显示共2659步,用ISPSoft打开编译显示执行码已使用2694步、程序已使用7898步、报警剩余空间不足,不能下载了。

这个ISPSoft怎么这么耗内存呀?

同样的程序用WPLSoft下载就能用。用ISPSoft就提示空间不够了。

后来我用ISPSoft编了一个只有一行的简单程序试试,发现执行码已使用3步、程序已使用650步。一个只有一行一个点的输出就耗程序650步,这是怎么了。

不知哪里设定错了。还是哪里不对。

上图老程序用WPL编的显示2659步。

上图用ISP打开就显示剩余空间不足了。

试了只编一行就耗了程序步650步。

网友A:
末尾加一个END试试。凡是多个重复触点的行,采用多个触点共同输出一个M点,用这个点代替多个触点的行。程序步数不够,只能优化程序。

楼主:
最后一张图我只编了一个:LD M1

                                         OUT M0

执行码显示3步,这个没问题。就是那个程序已使用650步。这个650步用在哪里了?怎么耗这么多。有没建变量、有没写注释等。发现这个程序耗的步数都比编的程序码多。

网友B:
使用isp就有个映射转化程序在了

网友C:
所以说要根据你的PLC型号选择合适的软件,虽然说ISP兼容你的PLC,但是兼容性这就是个问题了,台达应该会处理你反应的这个问题,装软件的时候你把人家提供的补丁包啥的都装好,不然你就老老实实用和PLC匹配的软件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ISP 里面功能实现方法不同导致。

楼主:
后来发现只下载执行码,其他程序、注释等一概不下载。也行,下载后程序功能正常。

网友D(2024-09-14):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要根据你的PLC型号选择合适的软件,虽然说ISP兼容你的PLC,但是兼容性这就是个问题了,台达应该会处理你反应的这个问题,装软件的时候你把人家提供的补丁包啥的都装好,不然你就老老实实用和PLC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