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屏输入设置

楼主(2022-10-19):
我要在昆仑通态屏上设置液位的上下限,液位上限1.8米,在屏上输入1.8确认后,为什么会自动变成2,设定成1.3时会自动变成1,我在触摸屏上并没有选择4舍5入,需要怎么做,求指教

网友A:
显示选择浮点数

网友B:
四舍五入了改成浮点数就好了

网友C(2022-11-1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改为浮点数还是不能解决,但是断开PLC连接就可以正常输入!苦恼中

网友D(2023-02-03):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改为浮点数还是不能解决,但是断开PLC连接就可以正常输入!苦恼中...



plc寄存器好像没法输小数

网友E:
感谢分享 用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F(2023-06-06):
不看设置的吗?寄存器需要浮点型,再设置成自然小数就可以了。也可以设置小数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