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的roboguid里后台逻辑程序怎么编写,要求是什么

楼主(2022-10-19):
编写的socket程序想开后台逻辑,一直提示背景逻辑错误,要不就是无效混合项目。有人有SM_CONNECT.PC这样的官方例程吗?找不到

网友A:
kreal.文件  编译成PC后功能正确的化 只有运行一下就可以。重启后自动后台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kreal.文件  编译成PC后功能正确的化 只有运行一下就可以。重启后自动后台执行...



谢谢,我的socket kl文件编译正常,一般情况下和运动程序也能同时执行。

但是后台逻辑无法打开(背景程序),这就造成在运动程序急停或者停止的情况下,socket程序也会停止导致无法通讯。只有打开的后台逻辑功能能够保证socket程序不受到前台的运动程序状态影响。

主要是不知道这后台逻辑程序到底应该怎么写,正在研究……虽然官方手册例程中有提到SM_CONNECT.PC等文件(socket通讯后台逻辑文件),但是我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