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355变频器上电报F0035故障,但是接线没问题。

楼主(2022-10-19):
acs355变频器上电报f0035故障代码,代码内容为变频器输入输出接线故障,可是接线没有问题,有没有有经验的大佬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先把电机线去掉 ,看看报警不? 如果不报了 那大概就是电机或线路的问题,如果还是报警 那就是变频器模块坏了

网友B:
这个报警应该是复位不了的,你可以先试试也许我记错了这个可以复位,如果复位不了就查线路吧,量一下输入的电压合适不,把负载摘掉,如楼上所说看报警是否可以消除,如果消除了你需要检查负载接线,或者拿个摇表去测试你的负载还能用不。

网友C:
输出接线故障
功率接线错误。当传动停止时,该故障代码监测着传动输入功率电缆和输出功率电缆的正确连接。
检查以下两项:
• 输入电缆连接正确 – 电源电压没有接到传动输出。
• 如果输入功率电缆是三角形连接,而且输入功率电缆的电容比较大,则可能出现接地故障误报的情况。使用参数 3023 WIRING FAULT (接线故障)可以禁止该故障检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