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S与485通讯

楼主(2022-10-19):
各位大神,我想用K120S的plc通过485通讯读取这个器件的数值,请教一下通讯该怎么编写?

网友A:
看起来是个流量计啊,一般读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即可,读40100和40108,注意数据类型和浮点数的字节序,瞬时问题不大,累积的话需要注意字节序。

程序怎么写这个问的不太好整啊,你先找个通讯例程改一下地址和参数先试试啊,或者用modscan工具先测试。

网友B:
假设流量计站地址为1,如果要读瞬时流量,则使用调试助手发送01 03 00 64 00 02 ** **,其中** **是CRC校验,可以用工具计算一下,PLC这里使用MODCOM指令,该指令有4个参数:ch、s1、s2、s3
其中ch是指定通信通道的,这跟你使用PLC哪个通信口有关

s1是设置通信站号和通信代码的,比如s1参数设置为D0000,那么D0000里应提前设置站号和功能码、D0001设置寄存器地址、D0002设置寄存器数量,CRC不用设置,指令会自动计算
s2是读写缓冲区,这里是读操作的话,那么读取过来的数据就会保存到S2设置的寄存器中
s3是指令执行状态,具体可以参考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个流量计啊,一般读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即可,读40100和40108,注意数据类型和浮点数的字节序,瞬时问题不大,累积的话需要注意字节序。程序怎么写这个问的不太好整啊,你先找个通讯例程改一下地址...

程序怎么写这个问的并不是不太好整!请看我的回复!!!

网友C:
一般写这个程序之前用MODBUS调试助手先进行测试一下和仪表通信测试,剩下的就是参照PLC编程手册,上面有标准的MODBUS通信编程,除了程序正确,通信线接线以及通信参数设置也不能马虎

网友D:
换PLC吧,或者加模拟量模块。浮点数据,K120难搞

网友D:
参考一下吧,实测过

网友E(2023-08-21):
LG  K120 通迅还是不错的,参数设定好,程序中调用指令就行了,通过步进S控制.image.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