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设备可以使用按钮或者旋钮开关作为主电源开关

楼主(2022-10-19):
按照国标低压配电设计规范,隔离开关不能作为功能性开关,但我们很多设备(像现场的机加工设备钻床、铣床之类)都是用按钮或者旋钮开关作为主电源开关的,二没有使用断路器。这样为什么可以呢?参考的标准规范又是哪个?感觉绕在里面了,希望大佬可以帮忙解释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正常来讲这种使用不太符合规范的,隔离开关没有电源的短路保护功能

网友B:
没出问题的时候,估计都不太注意规范,什么保护都不考虑,一旦出问题才知道需要加保护功能

网友C:
有用按钮做主开关的吗,没见过啊。按钮的额定电流也不能支持做主电源开关吧

网友D:
按钮用作控制电源的主开关吧,这倒是常见的

网友E:
估计都是先考虑活着,再考虑工艺吧

网友F:
没有你说的那种电控设计。

任何一台用电设备,必然会有相应的保护,断路器、熔断器、热继电器、电流继电器.....。你所说的按钮开关、旋转开关做主电源开关,是不可能的。电控装置断路器不允许频繁操作,熔断器更不能做电源开关。隔离开关可以做主电源开关,是在没有负荷的情况下操作。

按钮开关、旋转开关切断或接通电源,是在电控装置内控制接触器实现的,它不能直接操作主电源,没有灭弧能力的任何开关,都不能是操作主电源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