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梯形图怎么保存到U盘

楼主(2022-10-20):
请问安川机器人梯形图怎么保存到U盘?多谢各位高手解惑!

楼主:
机器人梯形图,不是用户梯形图,谢谢

网友:
和保存参数、程序一样操作

楼主:
这样只有用户梯形图啊,没有系统梯形图

网友A:
PART1部分就是系统梯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RT1部分就是系统梯形图



多谢了,里面是有PART1 和PART2 两部分的,顺便再问一下,我L轴的原点丢了,根据指针复位的原点数据和机箱上的数据不一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2022-12-12):
引用 楼主:
"枫画"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PART1部分就是系统梯形图】进行回复:        --------------------------------------------...



没问题,机箱上是出厂时的脉冲参数,你丢了之后再重新定位,肯定就不一样了。

网友C(2024-09-14):
引用 网友B:
"tiankong138126"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枫画"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PART1部分就是系统梯形图】进行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