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取西门子plc一个字中的某一位

楼主(2022-10-20):
modbus读取的数据,读出来了。放到VW200这个变量里面了。因该是16位的。现在这又第3位和第0位的才是我想要的,其他的不用。如果第3位是1我就接通一个线圈。单独读取第3位和第0位就行。这个该如何实现?b51b173aa51cfc8cb12e88e263d7dfd.jpg

网友A:
VW200由VB200和VB201组成,其中VB200是VW200的高字节,因此,你要读取0和3位,那么就是V201.0和V201.3

HAVE FUN!

网友:
想法:可以与上一个第一位和第三位为1的其他位为0的数,最后判断这个结果等于1,4,5,0其中的那一个最后完成相应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