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l调用子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2-10-21):
各位大神 , 为何MO接通了两次 ,  d0  和  d1 都等于2 , 而  d2等于 1  呢 ?

楼主:
难道这里面又设计到扫描周期吗 ? 实在理解不了

网友:
感觉是由于从上到下扫描 M0接通的时候,跳转到P0  当回来转P1时 由于是上升沿可能M0不导通了

网友A:
P1子程序上面的FEND(主程序结束指令)放到倒数2行试一下结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子程序上面的FEND(主程序结束指令)放到倒数2行试一下结果如何...



谢谢 !   放在倒数第二行的话 D0  D1  D2 都会等于2  !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 难道一定要把子程序写在主程序里吗 ?  那这感觉就失去了子程序的意义了 , 大神能解释一下吗 ?

网友B:
和上升沿有关系,在子程序里的上升沿和在主程序里的上升沿在理解的时候会有点区别,具体的原因等一个大佬分析。我之前遇到过,然后把上升沿放到主程序里就好了。

网友C:
我是一名工程师,也是一个全职妈妈,就业环境艰难,难道我们被职场抛弃了吗

带证,能协助 办资质 招投标 出项目,随时出场

建筑 市政 水利 环境 化工 公路 通信 电力

一89--3323**7330 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