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LC读取的数据异常

楼主(2022-10-21):
用的芯片是:SP3232EEN-L/TR

输入电压3V的情况下,批次为21+的和22+的都可以正常使用

输入电压5V的情况下,批次为21+的正常使用,22+的显示:从PLC读取的数据异常。

这个是芯片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如果是程序问题的话,要怎么解决;芯片是原装的,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A:
有一点可以肯定,程序如果有问题,你是不能下载到PLC(编译无法通过)。这个估计是通信线缆异常,换一根试一下

网友B:
如果使用笔记本连接,请不要使用“220”交流电,采用电池供电试试。

如果是台式机,建议将机箱的外壳用多股线连接到PLC的电源负试试。你一般外壳有很高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