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电力104通讯

楼主(2022-10-21):
谁有组态王走电力104协议的例程,或是讲解一下怎么设置。

网友A:
协议转换一下

网友B:
组态王支持电力协议的,你看看相应的驱动帮助!

网友C:
如果知道具体的协议内容 用PLC也可以搞下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组态王支持电力协议的,你看看相应的驱动帮助!



你好,请问你是哪个软件版本的驱动帮助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组态王支持电力协议的,你看看相应的驱动帮助!



你好,想请教下问题。

组态王----串口服务器(TCP转485)---DLT645_2007电表

1,以上是连接方式,如何创建一个实列来读取电表数据呢,用的驱动是官网下载的,如下:

2,另外,下图的寄存器格式如何写呢,写了几次都不对。

网友E:
单位闲置了几个初中高级工程师,诚寻单位,没有科技与狠活!

可网查,资料齐全,配合入系统,配合出场

可以用来办资质 招投标 上项目

建筑 市政 机电 水利 电力

测量 经济 会计 统计 化工 环保 林业

建造师 注安师 注会师 环评师

网友F:
设备里直接选智能仪表-电力协议-DL104-TCP 就可以了,比较麻烦一点的就是设备地址设定。

设备地址格式为:

IP:公共地址[,传送原因长度,ASDU公共地址长度,信息体地址长度]

//例如:192.168.0.1:1,2,2,3默认值为 传送原因长度=2,  ASDU公共地址长度=2, 信息体地址长度=3

设备地址范围:IP地址是4[0-255]的数字;

公共地址范围: [0-65535]

传送原因长度 [1-2]

ASDU公共地址长度[1-2]

信息体地址长度[1-3]

本地址格式中没有IP端口设定,IP端口默认为2404

目前驱动既支持接信息管理机+多设备的情况,也支持直接多设备,不接通信管理机的情况。

网友G(2023-11-28):
楼主您好,请问您实现了用组态王进行电力104通信了吗,有些问题想请教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