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程序求助

楼主(2022-10-21):
求助一个西门子200 程序

1.高速计数器接霍尔开关检测轮上脉冲数(轮可设定长度)来达到线的长度并计算出线的速度

2.速度PID 控制线速度的恒定

网友A:
这精度不太高吧。长度靠脉冲累计线很长的话设置数据进位,速度靠定时中断做差除中断时间。

网友B:
定位要求不是很高,速度也不是很快,可以勉强能做,中断程序去做,PID估计都不好使

网友C:
不急吗?我可以做。

网友C:
也可以远程指导你做,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