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选择正确的接口来控制仪器

楼主(2022-10-21):
LabVIEW选择正确的接口来控制仪器

本文件将介绍在LabVIEW中,选择正确的连接接口来控制仪器并进行通信。

NI提供了各种仪器连接接口,可满足不同需求。因此,为应用选择合适的一个非常重要。首先,请参阅以程图,以确定控制仪器的正确方法。然后,参考与流程图编号对应的部分,以了解有关接口的更多信息。

仪器控制流程图的连接接口

开始使用时,建议使用仪器驱动程序。仪器驱动程序可节省开发时间和成本,因为无需学习每个仪器的编程协议。本文档将进一步介绍这两种类型的仪器驱动程序。

了解有关仪器驱动程序的更多信息

1.使用即插即用仪器驱动程序

LabVIEW即插即用仪器驱动程序是用于控制和与编程仪器通信的函数集。每个VI对应于一个编程操作,例如配置、读取、写入或触发仪器。由于LabVIEW即插即用驱动程序保持了通用的架构和接口,因此可以快速连接仪器并与仪器通信,而只需很少或无需编写代码。

2.使用IVI仪器驱动程序

IVI驱动程序是在LabWindows/CVI中开发的基于DLL的驱动程序,可实现仿真和仪器的互换性。为了实现互换性,IVI基础定义了以下仪器类别的规格:DMM、示波器、任意波形/函数发生器、直流电源、开关、功率计、频谱分析仪和RF信号发生器。IVI驱动程序还具有其他优势,例如用于提高性能的仪器状态缓存、多线程安全性和仪器属性访问。

3.使用仪器I/O助手

仪器I/O助手是一个高级快速VI,使能够轻松设置与串口、以太网或GPIB仪器的通信。仪器I/O助手提供了指导配置仪器然后根据配置自动生成代码的步骤。

注意:仪器I/O助手自LabVIEW2021起已经弃用,不推荐用于新项目。如果使用LabVIEW2021或更新程序,请使用设备所支持的仪器驱动程序。

4.修改现有仪器驱动程序

如果仪器没有仪器驱动程序,但存在类似的驱动程序,则可以修改现有驱动程序以满足应用需求。

5.创建仪器驱动程序

如果仪器的仪器驱动程序不存在,并且没有任何类似的驱动程序,则可以从仪器驱动程序项目向导创建一个仪器驱动程序。

6.使用NI-VISAAPI接口

NI-VISA是用于仪器编程的NI标准I/O接口。NI-VISA可以控制GPIB、串口、USB、以太网、PXI或VXI仪器,根据仪器类型进行适当的驱动程序调用,因此无需学习仪器特定的通信协议。

7.使用NI-488.2API

使用NI-4882开发和调试GPIB仪器的应用程序。NI-488.2驱动程序具有自动处理所有总线管理的高级命令,低级命令也可用。

8.使用NI设备驱动程序

对于NI模块化仪器,可在NI驱动程序下载中,找到厂家提供的NI设备驱动程序。

9.提交仪器驱动程序请求

如果仪器驱动程序网络没有需要的驱动程序,可以提交仪器驱动程序请求。这些请求由NI仪器驱动程序组监测,并根据流行需求进行开发。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例程和文档,都是可以下载的,双击即可打开,其中压缩文件是可以采用粘贴复制的方式,拷贝到硬盘上。这不是图片,各位小伙伴看到后尝试一下,这个问题就不用加微信咨询了。有关LabVIEW编程、LabVIEW开发等相关项目问题,可联系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