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讨论一下为什么我这个语法不行?

楼主(2022-10-22):
今天越南的小伙伴想做一个语言的切换按钮,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做,我现学了一下

MCGS 的脚本,然后写了图二的代码,发现老是报错。后来改成图一的代码。可以运行了。

这个是可以执行的。

这个是报错的。为什么这个运行不了呢?从语法上看,这两个不是一样的么?

有没有大神来讨论一下?

网友A:
条件语句有如下三种形式:

形式一:

If 〖表达式〗 Then  〖赋值语句或退出语句〗

形式二:

If 〖表达式〗  Then

〖语句〗

EndIf

形式三:

If 〖表达式〗Then

语句〗

Else

〖语句〗

EndIf

很显然,你的第二个图片里的IF语句符合条件语句的形式三,形式三要求语句另起一行,但你在Then后同一行跟了一个语句,所以语法错误。

网友B:
then,后面是结果,你试试else then……;
或者你这样写肯定没问题的:if……then……else if ……then……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en,后面是结果,你试试else then……;或者你这样写肯定没问题的:if……then……else  if ……then……endif...



嗯,是少了一个“the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语句有如下三种形式:形式一:If 〖表达式〗 Then  〖赋值语句或退出语句〗形式二:If 〖表达式〗  Then〖语句〗EndIf形式三:If 〖表达式〗Then〖语句〗Else〖语句〗End...



很有道理,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语句有如下三种形式:形式一:If 〖表达式〗 Then  〖赋值语句或退出语句〗形式二:If 〖表达式〗  Then〖语句〗EndIf形式三:If 〖表达式〗Then〖语句〗Else〖语句〗End...



你是正确的。

网友C:
都是大神级别

网友D:
MCGS 没有case 语句! 这个是一个诟病

网友E:
用第一个就行

网友F:
脚本问题

网友G(2022-12-12):
都是大神

网友H(2023-01-13):
从语法上看,应该是一个语句的终止符为行结束,即回车或换行。因此同一行的if...then...已视为完整语句,接续的else为不完整的语句,于是编译报错。所以得遵从严格的语法格式。

网友I:
进来看看大神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语法上看,应该是一个语句的终止符为行结束,即回车或换行。因此同一行的if...then...已视为完整语句,接续的else为不完整的语句,于是编译报错。所以得遵从严格的语法格式。...



是的,主要是用C# 习惯了。

网友J:
a等于b,不应该是a==b 吗

网友J:
a=b,表示b的值赋值给a

网友K:
if 条件 then

   语句

else

  语句

endif

  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if 条件 then   语句else   语句endif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不行的,这种在电脑编程语言上是可以,但是在这种嵌入式开发平台上不行。我也搞不懂为什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条件语句有如下三种形式:形式一:If 〖表达式〗 Then  〖赋值语句或退出语句〗形式二:If 〖表达式〗  Then〖语句〗EndIf形式三:If 〖表达式〗Then〖语句〗Else〖语句〗End...



我认为你是正确的,MCGS的语法确实很呆板,我遇到过的。

网友M(2023-10-03):
我是来刷积分的,顺便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