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FOR指令作用是什么?请高手指教?

楼主(2022-10-22):
FOR.JPG这个FOR指令作用是什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不知道,给你顶下帖子

网友B:
循环指令,在C语言里可以构成FOR循环语句:

for(a=0,a<=4,a++)

{

printf("hello!"\n);

}

其中a=0是初值,对应你的initial value;a<=4是终值这里是个终值的表达式,也是是否执行for程序的判断条件,对应你的terminal value;a++则是偏移量,对应你的step size。

执行效果就是将hello!输出5次。

在PLC里需要结合next指令来完成循环,作用就是“{}”的作用,需要标定你的循环体,也就是printf("hello!"\n)这一部分。意思就是循环执行你的FOR指令开始到next之间的程序,循环多少次你可以在你贴图的那里去设置。

网友C:
循环调用子程序用

网友D:
FOR循环指令,设置循环次数,满足条件跳出循环。

网友E:
填入需要循环的名称,循环值的初始值,最终值,每次循环增加值

网友F:
走循环步   和高级语言里的for循环是差不多意思

网友G:
运行两边这个logi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