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120机器人中断问题

楼主(2022-10-22):
中断指令只执行了一次,之后就不再执行了。

机器人与ABB之间点对点连接。

Q12.2启动后机器人减速,停止后恢复

Q12.3启动后机器人停止运行,停止后恢复运行

网友A:
把这个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去掉



谢谢大哥帮我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ngdechuanren"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把这个去掉】进行回复:        -----------------------------------------...



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楠一"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longdechuanren"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把这个去掉】进行回复:        -------------...



好的好的,大佬

网友B(2023-01-30):
学习了!感谢大佬解答!

网友C(2023-04-17):
我也是进来逛逛的,学习了!感谢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