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04PT-ES2温度读取编程求助!

楼主(2022-10-22):
各位大佬能不能讲讲这个温度读取的程序要怎么编啊,照着手册编出来这个但是采不到温度,AD和ERROR指示灯一直交替亮。pt传感器接的是CH3,对着手册借的线,应该也没问题。

楼主:
编的程序是这样的

网友A:
由于图看不清楚, 谈点看法供参考,:

CH3的模式设置是否都正确了, 如配用的温度传感器, 温度的上下限量程等。看看以下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图看不清楚, 谈点看法供参考,:CH3的模式设置是否都正确了, 如配用的温度传感器, 温度的上下限量程等。看看以下例子:

你好,我看手册写的这模式是有默认模式的,可以不设置直接用默认的吗?

网友B:
你的接线一定有问题,仔细看接线图,EH3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你把你的接线端子拍个照发出来,有个地方要短连还是接地来着我记不清了。

网友C:
image.png加一段这个指令,在线监控一下,看看错误代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接线一定有问题,仔细看接线图,EH3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你把你的接线端子拍个照发出来,有个地方要短连还是接地来着我记不清了。

你好,你说的是PT接线吗?我是看着手册接线图接的,我用的是三线的pt,我看说是两线的pt要短接两个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段这个指令,在线监控一下,看看错误代码是多少

好的谢谢你!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接线一定有问题,仔细看接线图,EH3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你把你的接线端子拍个照发出来,有个地方要短连还是接地来着我记不清了。

接线是这样接的,不知道图片可以看清吗

网友D:
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从站有没有问题呢?是不是先排除一下硬件接线,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E:
就拆掉线和接上线,看看输入量有没有变化

网友F:
只要接线正确 向导就可以了

网友G:
我搞过通过温控仪的485口读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