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顿系统控制器8脚电源芯片型号?

楼主(2022-10-22):
只能看到八脚上 TI 454  ,中间的不知道,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运算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算放大器

不会是吧,在电源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运算放大器不会是吧,在电源上的...



电源就不用运放吗?

做电压比较,做电压反馈信号放大.....。

不知道你的情况,为什么不放照片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