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通这个6X的modbus地址怎么理解?

楼主(2022-10-23):
最近在做一个简单的触摸屏直连西门子V20的modbus通讯测试的程序。参考教程基本都理解了,就这个地方理解不了,v20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地址是40101,为什么触摸屏组态的地址是6X开头的,而不是4X开头的?

文章中变频器的启动都是4X开头,40100启动地址,没有问题,可以理解,为什么到了频率设定和频率反馈上,地址为什么都必须是6X开头?那我老师简单给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在隔壁应该回复过你了

威纶触摸屏封装这个驱动规定4X的寄存器,读用03功能码,写用16功能码;6X的寄存器,读用03功能码,写用06功能码,具体可以监控一下威纶触摸屏的报文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隔壁应该回复过你了威纶触摸屏封装这个驱动规定4X的寄存器,读用03功能码,写用16功能码;6X的寄存器,读用03功能码,写用06功能码,具体可以监控一下威纶触摸屏的报文就知道了。...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