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中的步进驱动器怎么画??

楼主(2022-10-24):
EPLAN中的步进驱动器是用什么画出来,用黑盒自己画吗

网友A:
自己可以结合端子,图像,步进驱动器定义,根据需求自己画,然后以后直接就自己用,定义成符号,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多图库都是你自己画的,用起来也得心应手

网友(2023-01-11):
一般非标的都用黑盒

网友B:
黑盒就可以,方便自己按照自己实际情况编写内容数据。

网友C(2023-04-13):
用黑盒自己画

网友D:
仑通态触摸屏的多条历史曲线怎么可以用开关来显示或隐藏某个曲线?假如我有4条历史曲线,就是说同时显示多条曲线时可能看的不是太方便,我想给每条曲线都配一个开关,可以用这个开关来显示或隐藏曲线,要怎么做?

看教程上说可以用脚本做,是怎么做到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