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写PTP设置速度

楼主(2022-10-24):
手写PTP XP4,如何提升该句的速度,前面加¥ov_pro=100不管用

网友A:
手臂是KUKA的嗎?

您是要提升加速度還是速度呢?

速度: BAS(#PTP_PARAMS,100)

加速度的話是用其他指令,您試試看

网友B:
谢谢分享,就是下载不了。大家是怎么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