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数与频率

楼主(2022-10-24):
请教下各位,DPLSY D100 D200 Y0     如果固定D200的值不变,改变D100的值,伺服最终所移动的距离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不一样。

决定伺服运行距离的是脉冲数,不是脉冲频率。

网友B:
理论上来说D200不变肯定一样。除非你速度太快,跑过头

网友C:
脉冲数不变距离是不会变得,脉冲频率是脉冲周期的倒数,频率越高周期越小,频率越低周期越大,所以频率只会影响周期,你调脉冲频率只是调节了你发送脉冲的速度,而伺服是数你脉冲的数量行走距离的,无非就是动作的快慢而已,距离是不变的。

网友D:
距离不会改变,但是你改变速度时候不能超过最大速度,否则电机力矩会很小,电机速度与力矩成反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来说D200不变肯定一样。除非你速度太快,跑过头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脉冲数不变距离是不会变得,脉冲频率是脉冲周期的倒数,频率越高周期越小,频率越低周期越大,所以频率只会影响周期,你调脉冲频率只是调节了你发送脉冲的速度,而伺服是数你脉冲的数量行走距离的,无非就是动作的快...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距离不会改变,但是你改变速度时候不能超过最大速度,否则电机力矩会很小,电机速度与力矩成反比...



感谢解答

网友E:
其实是脉冲速度变化 个数应该没改变 移动距离应该不变

网友F:
这条指令,简单来说就是控制步进电机以d100的速度,走d200那么远,理论是互不干涉的,实际则需要考虑电机转速的上限和下限,和负载的大小

网友G:
脉冲频率对应电机旋转速度

脉冲数量对应电机旋转角度

网友H:
脉冲频率决定轴运行的速度,脉冲数决定轴运行的距离。

网友H:
此例中,D100决定Y0口发出脉冲的快慢,D200决定Y0口发出脉冲的数量。发脉冲的速度越快轴旋转越快,发脉冲的数量越多轴运行越远。

网友I:
距离是一样的,因为脉冲个数没变,只改变了频率,最终是机构运转的时间改变了,或更快或慢的完成脉冲数。

网友J(2022-11-25):
执行距离没变,执行时间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