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连接电机驱动器快速配置

楼主(2022-10-24):
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连接电机驱动器快速配置

利用兴达易控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XD-ETHPN20)连接点击驱动器紧轴驱动器1200PLC以太网通信,实际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挂在1200PLC上可连接8台服务器,实现与Profinet转modbus TCP协议互转

以下就是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连接驱动器的配置案例。
在博图中新建项目并添加gsd文件;

建立profinet连接,Modbus TCP的IP地址和设备名设置为profinet网关,并保持在同一网段;

选择输入输出的总数据长度;

从硬件目录中添加所选长度;

打开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

设置Modbus TCP转ProfinetIP及设备名称,需与PLC组态保持一致;

设置Modbus TCP转ProfinetTCP参数;
注意:填入本客户端的IP要与服务器保持在同一网段

如果从站应答并要求在收到下一个命令之前等待一段时间,则需要增加轮询延迟并继续单击Insert;

如果从站响应慢,则会增加响应等待时间;

根据需求选择所需功能;地址区为4,读写用03H和10H函数码

打开驱动器通信手册,找到读取的起始地址及数据长度

以注册地址5000为例,按下图将值填写在对应位置,表示将值发送到PLCID68;

内存映射的起始地址填写如下图所示的数值,PLCQ区起始地址为QD64;

以上是电机驱动器经过modbus TCPprofinet网关实现profinetmodbus TCP协议互转,接入到西门子profinet总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