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线制接近开关频繁闪烁

楼主(2022-10-24):
使用IFM两线制接近开关IG5969常开触点,发现传感器完全没有感应到金属的情况下,隔一段时间就会闪烁,有时会输出信号4-5秒的时间,用金属感应传感器时,有时候金属已经移开了,传感器还会持续亮一段时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直流电源23.8V左右,电磁干扰还是?

网友A:
这个问题之前遇到过,用的三线制解决开关,传感器器检测到了有信号输出,然后产品移开了还显示检测到(信号灯也是亮的),那就是传感器本身原因,更换传感器,我当时就被这家公司传感器坑过(30个解决开关5个问题,现在都不用他家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之前遇到过,用的三线制解决开关,传感器器检测到了有信号输出,然后产品移开了还显示检测到(信号灯也是亮的),那就是传感器本身原因,更换传感器,我当时就被这家公司传感器坑过(30个解决开关5个问题...



可能与干扰有些关系,再加上两线制的感觉不太可靠,我更换了一个新的同型号传感器还是同样的问题,三线制的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B:
想的真多,就是买了个垃圾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