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调试助手

楼主(2022-10-25):
昆仑通态调试助手联机后电脑会蓝屏,怎么回事

网友A:
电脑问题了,突然间电脑内存或者CPU占用太多,你电脑垃圾又储存很多,电脑直接就死机蓝屏了

网友B:
蓝屏可能是系统故障,也可能是硬件故障,那么你查一下你的接线有没有问题,或者换个电脑试一下。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连电脑后就会突然蓝屏,但是这和昆仑通态关系不大,多半是操作系统或者某个驱动的问题。

网友D:
发软件出来

网友E:
也碰到同样问题  好像和TIA有冲突

网友F(2022-12-15):
一般问题,重装系统后都能解决,调试助手会创建一个虚拟网卡,可能你的硬件驱动有问题,先试试重新装软件

网友G(2023-02-10):
好像是和西门子的一个东西有冲突,需要在电脑里面关闭一个功能就好了

网友H:
肯定是电脑问题

网友I:
买个新手机吧

网友I:
写的可以,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