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 PI系列安装问题 1

楼主(2022-10-25):
1USB 驱动如何安装:

A:USB 驱动安装说明:。 注意:安装驱动时候,请将 360 软件关闭,360 会拦截驱动的安装!!!!(在工程 软件右键) 方案一:当您第一次用 USB 数据线连接维控人机与您的计算机时,计算机右下角提示:

(双击提示框或是到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重新安装) 在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有未安装成功的提示:黄色感叹号表示!

双击进入,跳出“找到新的硬件向导”框,进行驱动的安装;

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

对应系统的驱动选择。

方案二: 注意:Old Driver 是指 7 月一号前买的屏是旧的

对应电脑系统驱动选择,如:XP,windows7 等等。

驱动安装选择; 选择安装驱动即可跳出“是否安装驱动”框;

点击“是”,

安装完成。

网友A:
用得着这么麻烦吗?直接安装一个驱动精灵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得着这么麻烦吗?直接安装一个驱动精灵就能解决



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