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乐园观览车杆件应力测试

楼主(2022-10-25):
某游乐园安装1台88m高的钢索桁架结构观览车,竣工后申请检测,经过80次额定载荷试验,发现观览车结构的杆件断裂弯曲,杆件端头焊接处有开裂,属于不合格产品。

生产厂家对该设备进行了彻底的整改,更换了所有斜支杆和所有钢索。为了安全使用,必须对杆件进行应力测试,以确定观览车的安全裕度。

测试仪器及方法

为了测试观览车的应力状态,对观览车采用电阻应变片法,在满载和空载条件下进行了动应力测试,检测项目有如下内容。

1.对观览车关键部位进行动态应力测试。

2.对观览车钢丝绳的工作过程中的变形进行动态测试。

所有工作应力动态测试分为满载、空载两个过程进行,采样频率均为1000Hz。

仪器采用聚航科技生产的JHDY动态应变仪,多通道设计,所有通道同步采样。全软件操作,测量数据实时显示,自动保存,并可在线生成报告,打印报告。

测点布置

测点选择主要是为考察几个关键部件的强度,根据各构件的受力分析,基本确定为单向应力状态。因此考虑以单向片为主,在34号吊舱所在位置以下部位分布测点,工作应力测点布置如下。

1. 内环应力:在内环内外表面沿环向布置各1片,共计2片,2号和3号片。

2. 内外环连接杆应力;在每根斜杆沿轴向各1片,共计4片,4、5、6、7号片。

3. 外环应力:在外环内表面沿环向布置,计1片,8号片。

4. 钢丝绳应变;对侧选2根,离固定螺栓约50cm,共计2个,9、10片。

温度补偿片贴在同材质的非受力钢板上,该钢板固定在4号片附近。

测试结果

满载测试结果

观览车首先对满载条件下的工作应力进行了动态测试,并在每个吊舱中加上沙袋,待沙袋加装完毕后开始测试,连续运行4圈记录应变值。

由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计算其各测点应力值。满载时各测试位置对应的最大应力值见表1(斜杆钢材弹性模量取20*104MPa,钢丝绳弹性模量取10*104MPa)。

空载测试结果

空载条件下工作应力的动态测试第二天完成,将每个吊舱中的沙袋卸装完毕后测试,连续运行4圈记录应变值。

同样由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计算其各测点应力值见表2。

测试结果的讨论和分析

内外环应力情况

从满载、空载下内环内外表面、外环内表面应力与角度关系曲线可知,内外环应力在观览车运行期间呈现良好的周期性。内环应力在满载和空载时变化不大,在180°时达到最大值,整个周期内应力幅值为50MPa左右,且内环内外表面应力接近,表明内环受轴向载荷作用,基本无弯曲变形。外环应力在满载和空载时变化同样不大,但分别在90°和270°时达到最小和最大值,整个周期内应力幅值约为35MPa。从数据可以看出,内外环整体工作应力水平不高。

斜杆工作应力情况

从满载、空载下斜杆应力与角度关系曲线可以看出,斜杆应力在观览车运行过程中基本呈现周期性。满载和空载时变化不大,在180°时达到最大值,整个周期内应力幅值约为20MPa。从曲线图可以看出,对角的斜杆受力基本相似,同侧的斜杆拉压轴力方向基本相反,斜杆整体工作应力水平不高。

钢丝绳工作应力情况

从空载、满载下钢丝绳及外环变形曲线可以看出,钢丝绳的变化在观览车运行期间呈现良好的周期性,最大值出现在180°位置。满载时,钢丝绳的变形在180°和270°两个位置发生抖动。东南侧的钢丝绳在满载时,最大应力达到400MPa以上(弹性模量按10*104MPa计算),空载时也达到了300MPa。而对角的钢丝绳变形明显偏小,只有东南侧的1/3到1/2,说明钢丝绳受力不均。

温度补偿情况

从内环及补偿片空载应变曲线和4根斜杆空载应变曲线可以看出,应力发生了漂移,每一次循环理论上应力应该完全重复原来的周期,但由于多种原因,实际测试的应力不可能完全一致。对本次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温度场的不均匀性。不同位置的应变片,温度不一样,同一个应变片在不同的旋转位置温度不一样,不同的时间段,温度场也不一样。因此要对非常复杂的温度场进行补偿,应该采用一对一的补偿,采用半桥电路,而且补偿片和测试片的空间位置尽量靠近。

结论

1. 满载条件下,构件整体工作应力水平不高。空载条件下,所测各构件的工作应力比满载时略低。

2. 钢丝绳应力水平较高,而且对角的2根钢丝绳受力不均,在运行中应加强对钢丝绳的检查。

3. 应力测试表明所检测部位构件没有明显应力突变现象,构件在运行过程中受力较平稳。

4. 由于安装应力未知,仅根据工作应力测试结果难以给出构件强度安全裕度的总体评价。如果安装应力水平偏高,再叠加工作应力(根据所测得的约0.2σ),杆件的实际应力有可能达到或超过σ,则有必要考虑主要构件的低周疲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