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使用NIPM安装软件报错

楼主(2022-10-25):
LabVIEW使用NIPM安装软件报错

通过NIPackage Manager(NIPM)安装软件时,出现下列错误消息:

An error occurredwhile installing a package:<package-name>.

An error occurredwhile removing a package:<package-name>.

解决方案

安装或删除软件包出现问题时,NI Package Manager返回此错误。

查看NIPackage Manager错误日志以确定潜在的问题。建议从errorlog.txt开始。查看该日志的末尾确认最近发生的错误。

注意:需要启用MSI日志,才能查看安装过程中发生的错误。当不对安装问题进行故障排查时,NI建议不要启用MSI日志。启用MSI日志会增加安装软件的时间。如果为了故障排查启用了此功能,则应在故障排查完成后将其禁用。

1.       请参阅以下步骤,进行故障排查:

2.       安装所有暂挂的Windows更新。

3.       停用防火墙和防病毒软件。

4.       升级到最新版本的NI Package Manager 。

5.       在Windows Services中重新启动NI Service Locator和NI Configuration Manager 。

6.       检查硬盘上是否有足够的可用存储空间来安装该软件。可以在该软件的自述文件中找到所需的最小空间。

7.       检查%temp%目录是否具有正确的权限。

8.       如果可以,请使用其离线包安装需要的软件。

如果以上故障排除步骤不能解决问题,请卸载所有NI软件并重新安装所需的软件。

生成和寻找NIPackage Manager错误日志

想对NIPackage Manager(NIPM)问题进行故障排除,但是不知道相关日志信息,如何生成或日志文件位置。

在使用NIPackage Manager(NIPM)时遇到问题,需要获取cURL或网络日志以进行故障排除。如何创建此日志文件?

默认错误日志

当NI PackageManager出现问题时,默认情况下会启用并生成错误日志。文件位于:

C:\Users\<WindowsUsername>\AppData\Local\National Instruments\NI Package Manager\Logs

注释:在默认情况下,AppData目录在Windows计算机上是隐藏的。如果在系统上找不到AppData文件夹时,请打开C:\Users\<Windows Username>\,然后按照Microsoft的说明步骤显示隐藏文件夹。

设置其他错误日志

另外两个日志,cURL和MSI日志,也可以协助解决问题。要启用或禁用这些日志,请使用以下命令:

启用MSI日志:

"C:\ProgramFiles\National Instruments\NI Package Manager\nipkg.exe" set-confignipkg.plugin.wininst.msilogs-enabled=true

禁用MSI日志:

"C:\ProgramFiles\National Instruments\NI Package Manager\nipkg.exe" set-confignipkg.plugin.wininst.msilogs-enabled=false

启用cURL日志:

"C:\ProgramFiles\National Instruments\NI Package Manager\nipkg.exe" set-confignipkg.curldebugfile-enable=true

禁用cURL日志:

"C:\ProgramFiles\National Instruments\NI Package Manager\nipkg.exe" set-confignipkg.curldebugfile-enable=false

启用日志生成后,必须在NIPackage Manager重新引发错误,因为只有在发生错误时才会被记录和生成。

这些错误日志也位于C:\Users\<Windows Username>\AppData\Local\NationalInstruments\NI Package Manager\logs

注释:建议完成故障排除后,禁用MSI日志。启用MSI日志将增加安装软件包所需的时间。

阅读NIPackage Manager错误日志

NI PackageManager错误日志文件可能难以理解,因为它包含非常详细软件包下载协议和安装过程。如果要对软件包失败问题进行故障排除,请在日志中查找相关错误信息,以分析原因是否来自服务器,复制文件,安装等。

使用搜索功能在日志文件中搜索单词“error”可帮助在日志中找到错误信息,并且可以阅读周围文字信息以查找错误位置。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例程和文档,都是可以下载的,双击即可打开,其中压缩文件是可以采用粘贴复制的方式,拷贝到硬盘上。这不是图片,各位小伙伴看到后尝试一下,这个问题就不用加微信咨询了。有关LabVIEW编程、LabVIEW开发等相关项目问题,可联系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