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 WinPro 解析ASCII报文

楼主(2022-10-25):
如图,将两个+号后的ASCII转成10进制 1.154和2.433

网友A:
第一步:使用MID指令截取你需要转换的字符串。

第二步:使用STRING_TO_REAL指令将转换后的数据转换为REAL。

HAVE FUN!

网友B:
严谨一点的话,首先要判断特定字符,如果这个字符串中有这个特定字符的话,再进行判断
再比如说,判断字符串中是否有RMA,如果有再进行截取,然后从截取的字符串第5个或者第4个(取决于+是特定字符还是正负号)字符开始进行转换。

楼主:
初次使用FPWinPro指令不太熟,各位大神能否抽时间写个简单的例程

网友C:
(* 声明字符串 *)

str := 'abcd+1234.5678';

(* 从字符串中寻找 ‘+’的位置 *)

viPos := FIND(IN1 := str, IN2 :='+');

(* 从开始位置提取设定长度的strResult *)

strResult := MID(IN := str, L := viLen, P := viPos);

(* 将获取的strResult转换为浮点数 *)

rReselt := STRING_TO_REAL(strResult);

网友C:
做了一个小例子,可以参考这个思路,将第一个和第二个+号后的数据取出来,做转换;

在实际用的过程中,还要判断每次收到数据的完整性和正确性,做个简单的校验;另外将获取的数据做上下限判断后再使用,防止异常数据造成程序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