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伺服660

楼主(2022-10-25):
汇川伺服660 RTU第二段位置写不进去!求大佬指点!!!

三菱PIC

modbus通讯,已经通讯上了

网友A:
写参数时候,伺服是不是处于运行阶段?导致参数无法写进去

网友B:
第二段位移 H11-17   32位

如果同时写 位移速度H11-19 则 位移速度必须大于零且小于最高转速  否则无法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段位移 H11-17   32位  如果同时写 位移速度H11-19 则 位移速度必须大于零且小于最高转速  否则无法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段位移 H11-17   32位  如果同时写 位移速度H11-19 则 位移速度必须大于零且小于最高转速  否则无法写入...



可以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