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调试助手与博图软件

楼主(2022-10-26):
昆仑通态调试助手安装后能用,一旦安装博图V17软件后,昆仑通态调试助手就不能用了,一用电脑就蓝屏重启,哪位碰到过,要怎么解决

网友A:
你发的另外一个帖子有多人回复,你及时查看一下,看看对你是否有帮助: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连电脑后就会突然蓝屏,但是这和昆仑通态关系不大,多半是操作系统或者某个驱动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AMD的CPU,如果是那就是网卡驱动问题,这个是通病,没办法解决

网友C(2023-01-07):
好资料,学习了,感谢分享!
学习了,多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