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动臂焊接应力消除方法

楼主(2022-10-26):
以往焊接应力消除方法大多采用热处理,但这种方法耗能大、成本高,且大型或者复杂形状结构还需专门的热处理炉。现在需要对挖掘机动臂进行焊接应力消除,其长6.45m,宽1.6m,重2.37t,如果采用热处理消除残余应力是相当困难的。所以需要寻找其他替代方法。振动时效工艺具有投资少、节约能源、效率高等优点,特别适用于大型构件。

本次实验先对小试板进行振动时效的基础上,以大型的焊接构件作为试验对象,采用快速、无损的磁测法测定残余应力分布。

动臂是挖掘机工作装置中的关键结构,由于要承受较大的工作载荷,因此在内部加了许多筋板,以增大刚性,整个动臂经过多次拼接、焊接而成。主要焊缝有上下盖板和侧板间的焊缝1,侧板和中梁圆套筒之间的圆形焊缝2。焊缝1采用co2气体保护焊,焊丝是H08MnSiA,Φ1.6mm,电流260-300A,焊速6.6mm/s。焊缝2采用手工电弧焊,焊前预热100-150℃,焊条是结506,Φ4mm,焊接电流是160-190A。动臂所使用的材料是16Mn钢。

通过对动臂进行强度分析,确定在使用过程中,中梁附近是危险的截面段。所以,选择该截面段内的两个截面进行残余应力检测,了解其残余应力分布状况。采用磁测法测残余应力,所使用的设备是聚航科技生产的JH-60三维应力磁测系统。

小试板振动消除应力

在对动臂消除应力前,先对小试板进行振动时效,观其在平台振动的情况下,残余应力的变化情况,另外,改变振动时间,观其效果。

试板是由两块16Mn钢板对接而成,采用埋弧自动焊,焊接规范如下:开坡口的一面先焊,电流550A,焊速6.9mm/s;未开坡口面焊接电流为580A,焊速6.8mm/s。

为了验证振动时效效果,要分别检测振前、振后残余应力数值。

将小试板固定在平台上,在合适的共振频率下振动15min、35min、50min。根据峰值处的下降率可以证明,振动时效可以消除残余应力。比较不同振动时间后的效果,残余应力分布是相似的,振动时间35min效果最好。

动臂焊接应力消除

振动消除残余应力的效果是与许多因素有关的,如振动频率、时间、动应力值,结构支撑方式、激振器位置。动臂是一个大型结构,刚性大、重量也大,若将其平躺在地上,无法达到最大限度地降低残余应力的目的。另外,从动臂工作中实际受力状态考虑,可采用以下支撑方式。

E、F分别是正对激振器下和中梁孔下盖板中部的点,在E、F点贴应变片,以监测动应力值及振动频率。

启动电机,并在合适的共振频率(65HZ)上振动30min,E和F的动应力值分别为12.9N/mm29.3N/mm2振动过程中,观察电机参数变化,发现激振器电枢电流有明显的下降,说明残余应力降低了。

振完后再测定其残余应力,分析对比振前、振后残余应力数值,可以看出峰值处的残余应力下降了。

动臂中残余应力的分布及成因

对动臂Ⅰ测区的点,纵横向残余应力都是拉应力,纵向残余应力在焊缝附近较大,甚至超过了屈服极限,横向残余应力较小。造成这样残余应力分布的原因是由于焊缝1和焊缝2相距较近,共同收缩,导致两焊缝之间纵横向残余应力都成为拉应力。对于Ⅱ测区的点,纵向残余应力在焊缝处也达到屈服。从焊缝1向里,由拉变压,又变成拉,而横向残余应力数值变化不大,这与一般较宽的板在两边堆焊时,残余应力分布情况相似。

振动规范的选择及振动结果

振动频率:残余应力对共振振动很敏感,因为此时能量大,振动时间短,国内外推荐100Hz以下的共振点。

振动时间:应分成两种情况来考虑。若动应力较小,许多试验都证明以30min为最佳。若动应力较大,振动时间不宜过长,振动循环的有限几周内残余应力便下降到一定水平,以后再循环,清除残余应力的效果就不明显。

振动动应力:振动过程中,动应力的选择很重要。从能量输入的观点看,它与输入的能量有关。从力学角度看,动应力越大,与残余应力相迭加,塑性变大,消除应力效果好。但过大的动应力,且振动时间较长时,会对结构造成疲劳损伤,基于这个原因和厂家出于安全可靠的要求,在本文中,对承受动载的挖掘机动臂振动时,选用了小于20N/mm2的动应力。

从残余应力分布图可以看到,振动确实可以消除部分残余应力,峰值处的残余应力有所下降,个别点的残余应力有所上升,这是由于应力重新分布造成的。

结论

1. 用磁测法测出了动臂中的残余应力分布,振动时效前应力水平是较高的,处理后明显降低和均化。

2. 对给定的对接试板进行振动,峰值残余应力有所降低,最佳时间为35min。对动臂进行振动,峰值应力也有所下降,个别点的残余应力有所上升,但幅度很小。

3. 对结构进行振动时,动应力不宜过大。当动应力较大时,振动时间不能太长,否则会对结构造成疲劳损伤。

4. 振动对稳定结构尺寸是不容怀疑的,可以应用到工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