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任意顺序控制请教?

楼主(2022-10-26):
我想用PLC控制五个电磁阀顺次输出,每次只动作一个。五个电磁阀的动作顺序在触摸屏上任意设置。如12345或13245,15243等,这样的先后动作顺序,想请教一下,这个在PLC上怎么处理呢?

网友A:
这样的吧,就是变址,根据变址二而变化相应的点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吧,就是变址,根据变址二而变化相应的点位就行



是这样的,我是新手,能不能有样板程序发给我看看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梦雨天涯"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这样的吧,就是变址,根据变址二而变化相应的点位就行】进行回复:        -------------------------------...



这个简单,延时加上传送指令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junhan"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梦雨天涯"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这样的吧,就是变址,根据变址二而变化相应的点位就行】进行回复:     ...



能有具体程序例吗?

楼主:
求助高手们啊。

网友C:
用1个寄存器 通过比较设定的顺续  就可以 按设定的顺续 在逻辑里执行你的顺续了

网友D:
楼上的都是神,应该是用寄存器,加比较指令,1.2.3.4.5改变就可以了

网友E(2022-12-28):
感谢楼主的样例分享。。

网友E:
感谢楼主的样例分享。

网友F(2023-07-26):
楼主搞定了没有,最近我刚好碰到这个问题,能分享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