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使用MAX中的数据库连接错误

楼主(2022-10-26):
LabVIEW使用MAX中的数据库连接错误

当启动NI MAX或尝试查看我的设备和软件时收到以下错误:

MAX数据库连接错误:

连接到数据库时出现问题。

解决方案

导致此错误可能有多种原因,如下所述:

防火墙设置

需要从防火墙阻挡的程序列表中删除MAX和所有其他NI应用程序。一些常被阻挡的NI程序是: NIMax.exe,nimxs.exe,NiAsstnt.exe,nipalsm.exe,nidevmon.exe 。在卸载NI软件之前,应当首先考虑这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NOD32防病毒软件可能会阻止MAX用于数据库的HTTP端口。请参阅: 使用NOD32防病毒软件时为什么会出现“MAX数据库连接错误”? 。

NI配置管理器或NI设备加载器( nidevldu )服务未启动

要验证NIConfiguration Manager服务是否已启动并运行,请转至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Services服务。向下滚动到NI配置管理器(可能显示为nidevldu )。也可以通过开始»运行并输入services.msc来启动服务 。

如果NIConfiguration Manager服务未出现在列表中或启动有问题,首先要尝试的是修复MAX 。

确保服务已启动。如果没有,请右键单击它并选择“ 启动” 。另外,尝试重新启动NI Device Loader服务。要使这些更改生效,请关闭“管理工具”,然后重新启动MAX。如果之前没有启动NI配置管理器或nidevldu服务,MAX现在应该能够正常运行。

断开的ENET设备

如果之前已配置串行或GPIB-ENET设备,但此设备不再连接,由于尝试连接到不存在的设备时发生超时,服务器可能会遇到一些延迟。因为这些延迟,MAX可能会报告数据库连接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将ENET设备重新连接到系统或删除ENET设备会解决此错误。在Macintosh和PC之间切换时,需要重置设备才能访问。

数据库损坏

MAX数据库损坏也可能导致此错误。要解决MAX数据库损坏的问题,可以重置MAX数据库 。

结合PCI-7041驱动

如果安装了以下软件,则可以更改注册表或更改已安装的软件。

NI-VISA 4.x

PXI PlatformServices 2.3

PCI-7041 RTPlug-In Board driver(2005年11月及更早版本的驱动CD)

NI-VXI

传统的NI-DAQ(Legacy)7.x

相关信息

MAX分为前端GUI(nimax.exe)和后端数据库服务(nimxs.exe)。该错误与这些前端和后端彼此通信的方法有关。 MAX 4.1通过TCP socket执行此通信。在MAX的早期版本和更高版本中,此通信是通过共享内存执行的。其他NI服务可能仍在使用TCP进行通信,因此防火墙可能是导致此问题的原因。

由于TCP通信的缘故,许多防火墙和Internet安全程序(如McAfee Personal Firewall和Symantec Client Firewall)将MAX置于阻止的程序列表中,从而阻止其与其数据库建立连接。通常,禁用防火墙仍会阻止MAX通信。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例程和文档,都是可以下载的,双击即可打开,其中压缩文件是可以采用粘贴复制的方式,拷贝到硬盘上。这不是图片,各位小伙伴看到后尝试一下,这个问题就不用加微信咨询了。有关LabVIEW编程、LabVIEW开发等相关项目问题,可联系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