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Por7写SFC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2-10-28):
image.png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如何分配啊?我试了我能想到的所有办法,模拟没有反应。

网友A:
1、你可以创建若干动作,但是没有分配给步的动作,是不会被执行的。

2、双击步,然后输入你要分配给步的动作名。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可以创建若干动作,但是没有分配给步的动作,是不会被执行的。2、双击步,然后输入你要分配给步的动作名。HAVE FUN!...



image.png标签跟跳转怎么理解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1、你可以创建若干动作,但是没有分配给步的动作,是不会被执行的。2、双击步,然后输入你要分配给步的动作名。HAVE FUN!...】进行...

跳转到指定的标签。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