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笔记】传感器抗干扰二例

楼主(2022-10-28):
      霍尔传感器在工控系统中常用,尤其做高速计数脉冲输入,多采用霍尔传感器。

      生产线计辊转数统计生产量。轴上装块磁铁,轴承架安装霍尔传感器,给计数器输出计数脉冲。调试出现的问题是:丢脉冲数和多计脉冲数。经观察,少计数是因为轴的摆动量较大,会出现传感器、磁铁距离大幅度变化,这个好办,调整一个稳定位置就解决了;多计脉冲数不太好判断,现场没带示波器,不能直观监测。这台计数器可以计最窄脉冲是15ms,在霍尔传感器与磁铁接近的时间,由于霍尔的高速性能,是否会因为磁场的变化产生几个窄脉冲,这个现象就如同开关、触点闭合时的跳动,使计数器多计数。于是,找来一个0.47μF的电解电容并联到计数器输入端子,多计数现象消失。并联电容以后,窄脉冲被电容吸收,消除了窄脉冲干扰。PLC输入端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采用单稳、延时等办法,用这个办法也适用开关、触点做PLC输入防止跳动干扰。

      还是上述生产线,同样的计数器和传感器,计数结果没规律的多出很多。现场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多计数时是旁边一台机器在点动操作,点动一下多跳3、4个数。还有计数器控制的一个交流接触器,每动作一次也多跳3、4个数。于是用上述办法并联一个0.47μF电解电容,没起作用,加大电容到47μF时,干扰消除。这个计数器与上面不同的是传感器线长15米,前面那个传感器线长才5米。

      结论:工控设备调试现场,有些干扰现象可以采用并联电容的办法消除。

网友A:
曾经碰到到过一个干扰问题,22K变频器驱动滚筒,滚筒末端用编码器计长度。变频与PLC装在一个柜里,结果就是,每次计数多了几百个脉冲,后来把一根4米的镙纹钢打进地里做接地桩,才解决

网友B:
宝贵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C(2022-12-05):
学习学习,最近也是遇到一些编码器丢脉冲的情况

网友D(2023-02-10):
有理有据,感谢分享

网友E:
强弱电分开,特别是有变频器的,现场布线规范。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等电位、接地、滤波器有时候都不好用。之前有个项目逼的没办法,直接不要编码器了,采用接近开关,得亏当时那个项目产品的品种不多,基本上都可以通用。

网友F:
写得挺好的

网友G(2023-03-16):
这种问题,真的有时候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问题,真的有时候无从下手



所以,现在到现场调试,有一块示波表很重要。

网友H:
宝贵的经验啊

网友I:
很多非标自动化公司觉得电气设计不重要,软件可以弥补设计缺陷,欢迎李工用事实打脸他们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曾经碰到到过一个干扰问题,22K变频器驱动滚筒,滚筒末端用编码器计长度。变频与PLC装在一个柜里,结果就是,每次计数多了几百个脉冲,后来把一根4米的镙纹钢打进地里做接地桩,才解决...



电容并联在AB相接线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明亮天空"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曾经碰到到过一个干扰问题,22K变频器驱动滚筒,滚筒末端用编码器计长度。变频与PLC装在一个柜里,结果就是,每次计数多了几百个脉冲,后来把一...



这个问号是什么意思?1楼的没提并联电容啊!

网友K(2023-05-14):
引用 网友A:
曾经碰到到过一个干扰问题,22K变频器驱动滚筒,滚筒末端用编码器计长度。变频与PLC装在一个柜里,结果就是,每次计数多了几百个脉冲,后来把一根4米的镙纹钢打进地里做接地桩,才解决...



是感应电导致的故障吗? 做接地 非要打四米深嘛 还是说打浅了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明亮天空"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曾经碰到到过一个干扰问题,22K变频器驱动滚筒,滚筒末端用编码器计长度。变频与PLC装在一个柜里,结果就是,每次计数多了几百个脉冲,后来把一...



工控装置中,接地是徒劳的。我们习惯用语“接地”,不是与大地连接,指的是参考零电位,既外壳。

网友L(2023-06-24):
宝贵的经验,不错

网友M:
今天调机刚遇到这问题就看到了。感谢分享

楼主:
Loovang" 的回复,发表在22楼
        对内容: 【今天调机刚遇到这问题就看到了。感谢分享】进行回复:

        -----------------------------------------------------------------

干扰现象很复杂,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析原理,积累经验。

网友N:
东西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O(2023-09-26):
谢谢分享经验大于知识

网友P:
专业经验分享,值得学习。谢谢

楼主:
还有人关注呢,谢谢!

网友Q:
工控设备调试现场,有些干扰现象可以采用并联电容的办法消除,李老师言之有理,记得很多年,老师傅并联一个电容和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Q:
工控设备调试现场,有些干扰现象可以采用并联电容的办法消除,李老师言之有理,记得很多年,老师傅并联一个电容和一个二极管。...



有电子爱好的朋友都深知电容在电路中的重要作用,尤其高频电路,滤波、退耦、信号传导.......。

网友R(2023-11-24):
李老师是真老师!

网友S(2024-10-18):
就像我们在泳池工程上安装游泳池水处理系统调试现场,有些游泳池水泵需要采用并联电容的办法消除。

网友T(2025-03-29):
经验从实践中来

网友U(2025-09-09):
宝贵的经验

网友V:
有没有试过使用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