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S.SUB程序求解

楼主(2022-10-28):
各位关于SPS.SUB程序中有段代码目前不是很理解,见图片SPS中有个LOOP一直在循环,如果IN[12]为真,那么后面那段代码是执行CELL.src程序嘛,不是是为了我在自动运行的时候突然急停,程序在子程序中跳不出来,我需要触发IN[12]才能返回主程序CELL,初识KUKA不是很明白求确认。无标题.png

网友A: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B(2023-02-08):
http://bbs.gongkong.com/d/202211/898963/898963_1.shtml 这个帖子有讲CWRITE/CREAD的用法。 $in[12]为真时执行cwrite指定的程序。

网友C:
cwrite 是一个写入指令,¥CMD指一个开启的端口,因该是激活一个程序的意思,可以搜一下Cwrite的说明书,里面会更详细

网友D(2023-04-17):
如果IN[12]为真,就执行CELL.src程序

网友E(2023-09-10):
引用 网友D:
如果IN[12]为真,就执行CELL.src程序。

;select program A6()

;to start the program the START-button or

;an external start-signal is needed

IF $FLAG[1]==TRUE THEN

CWRITE($CMD,STAT,MODE,"RUN/R1/A6()") 运行程序

$FLAG[1]=FALSE

ENDIF

;stop program A6()

IF $FLAG[2]==TRUE THEN

CWRITE($CMD,STAT,MODE,"STOP 1") 程序停止

$FLAG[2]=FALSE

ENDIF

;cancel program A6()

IF $FLAG[3]==TRUE THEN

CWRITE($CMD,STAT,MODE,"CANCEL 1") 退出程序

$FLAG[3]=FALSE

ENDIF

网友F(2024-03-15):
这种用法一般是零部件车间的机器人或者3C行业, 要求机器人一键回原(home)的才这么用的,配套的应该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回home的一系列子程序。就是复位触犯CELL初始化,然后任意位置回HOME。

网友G(2024-11-15):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