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C内使用定时器

楼主(2022-10-29):
三菱FC内能不能使用定时器,西门子的可以,三菱的不知道怎么用,找不到TON

网友A:
早期机型定时器作为功能块类型,并不作为基本类型,因此,FC中不能调用功能块类型,所以,请使用FB来调用,或者使用FC中的OUT_T指令。

在IQ-R机型中,定时器已经作为基本类型,因此可以在FC中调用定时器。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机型定时器作为功能块类型,并不作为基本类型,因此,FC中不能调用功能块类型,所以,请使用FB来调用,或者使用FC中的OUT_T指令。在IQ-R机型中,定时器已经作为基本类型,因此可以在FC中调用定...



嗯,或者自己做脉冲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