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WinPro写ModBus通讯

楼主(2022-10-29):
这两个指令在FPWinPro用那两个指令替代,FP7的PLC有没有Modbus RTU通讯的例程

网友A:
F145:

F146:

HAVE FUN!

楼主:
使用了,发送的报文格式和GR指令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了,发送的报文格式和GR指令不一样

这个更开放了,功能码都可以自己填写的,以前的145和146指令只是根据寄存器类型来输出功能码的,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

楼主:
原来是我写错了,从站地址要用16进制标识

网友C(2023-02-13):
值得学习的资料

网友D(2023-03-21):
引用 网友A:
F145:F146:HAVE FUN!



这个指令对MODBUS_TCP是否一样适用,我用GR7写的很好使,用Pro7的ST编写上电就报错;有没有案例方便提供学习下

网友E(2026-04-04):
PWinPro写ModBus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