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笔记】变频器容易忽视的一个功能

楼主(2022-10-29):
      变频器有一故障现象容易误判。一台数控车床调试时,主轴电机45KW,变频器45KW。试车时,变频器设置完,主轴空转。感觉启动费劲,转速不升,查看几次设置,没问题啊!分别观察启动电流和输出频率,电流都到了104A,频率到15HZ就不升了。因为试了一上午,电机都有点热了。这个现象容易误判电机故障、变频器故障。于是我们又设置电流到120A,再启动,频率升到了50Hz,然而电流也升到了120A,严重超负荷。

       找甲方,建议他们查看主轴的轴承和润滑。在我们离开回来的路上,来信息说主轴经过处理,电流下降到80A,可以正常启动了。在以后调试中得知,是他们主轴装配问题,轴承被压紧,调整之后好了许多。我认为80A电流仍然较大,预判磨合后能降到50A,月余后打听,真降到50A

      变频器这个现象是负载电流超过额定电流自动降频,104A已经超过设置,所以在104A情况下,频率到15Hz就不升。后来设置120A频率能升到50Hz,就是为了证明是不是这个功能起作用。

      结论:变频器这个功能容易被忽视,从而出现误判。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学生!

网友:
受益匪浅,浅显易懂

网友B:
输出频率限制了输出电流,

不知道对输出电压有没有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频率限制了输出电流,不知道对输出电压有没有调整。!?



按变频器手册内容理解,是电流超过电机额定电流倍数(设定值)变频器频率停止上升。

变频器输出电压与频率是固定的关系,电压随频率变化。

网友C:
这个不需要选大一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需要选大一档吗?



我帖的内容主要叙述机械故障在变频器调试中的表现。

提高运行可靠性可以选大一档。

网友D(2022-12-26):
学无止境,涨知识了,谢谢!

网友E:
负载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应该会有报警信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负载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应该会有报警信息的啊!



在没达到报警电流值时,变频器表现的是频率不增,不报警。

网友F(2023-03-03):
单位7.5KW小车行走电机遇见过类似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位7.5KW小车行走电机遇见过类似的故障



容易误判变频器或电机故障,给调试带来麻烦。

网友G:
变频器大型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大型号可以吗?



跟设置过流值有关。

网友H(2023-04-12):
安川V1000变频器了遇到过这种问题,频率上到5HZ左右就上不去,电流40多A,电机也不卡,用手能轻松转动,后来换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连线,问题就解决了.前辈们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安川V1000变频器了遇到过这种问题,频率上到5HZ左右就上不去,电流40多A,电机也不卡,用手能轻松转动,后来换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连线,问题就解决了.前辈们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电机、变频器额定功率?电机接线截面?

网友I(2025-10-20):
先空载,再带载测试

  • 李纯绪楼主

    试车就是在空载情况下。是因为主轴装配的毛病,轴承压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