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M440控制的电机上升到位制动延迟导致的下降问题

楼主(2022-10-30):
我公司有一个升降机,西门子M440控制的,在负载重的情况下(重量大概在330KG),上升到感应到位信号后(有减速信号),电机无法立即抱闸制动停止,会有一点时间延迟,导致会自动降下去一点,从而到位信号感应不到,无法正常运线。空载上升正常,而在空载自动下降的情况下,会稍微有一点失重下降的感觉,但不会引起报警。

已设置参数:

P731:     52.C

P1120:   1

P1121:   0.5

P1215:   1

P1216:   0.2

P1217:   0.8

P1237:    5

P1254:    0

恳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还有哪些参数需要设置,这个情况已经困扰我两个礼拜了。

网友A:
变频器有没有安装制动电阻,没有的话建议安装,不然应该不好解决。如果是已安装制动电阻,前期运行良好,近期才出现类似问题的,基本可以排除电器设备的问题,建议检查机械方面。

网友:
有安装制动外接电阻,不过之前未启用,现在已经启用了,不过还是没有好的改变。电机已使用十年,是不是电机刹车片出了问题?

网友B(2023-11-15):
电机减速时间设置短点,还有减速曲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电机减速时间设置短点,还有减速曲线



补充一下,你看看这几个参数设置好没:

P1080=0电机最小频率;

P1082=100  电机最大频率;

P1120=15斜坡上升时间;

P1121=15斜坡下降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