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定长问题

楼主(2022-10-30):
求助!信捷xp2定长切割第一张准确,第二张有4毫米的误差,怎么回事?屏幕截图 2022-10-30

楼主:
后然改成中断也是第一张第二张误差

网友A:
有减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减速吗?



速度有快有慢,但相差不大,现在是第一张准,第二张误差4mm第三张准,第四张误差4mm,以此类推

网友B:
每次计数完成后,对各个寄存器清,零试试。

网友C:
就是奇数准,偶数差4mm,排除机械等因素,可以在程序中做个偶数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计数完成后,对各个寄存器清,零试试。



寄存器清零后,长度,时间这些都没了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奇数准,偶数差4mm,排除机械等因素,可以在程序中做个偶数补偿。...



机械我看不出哪里有问题,就编码器装在一个滚轮上,,可是中间有手动去切割复位,这个还行吗,具体怎么写呢

网友D:
看你注册时间。说点啥好呢。4mm偏差,就算不用编码器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偏差。

楼主:
信捷xc高数中断受扫描周期影响吗?我产生中断高数c630复位的时候,是不是高数计数器在采集数据,导致中断d4000原本1000的基础上加上c630现有的脉冲数,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注册时间。说点啥好呢。4mm偏差,就算不用编码器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偏差。...



谢谢,请审题

网友E:
是不是原点有问题

网友F:
直接走绝对定位,不要靠外面编码器去判断

楼主:
好了,刀片晃动,来去的位置有点误差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了,刀片晃动,来去的位置有点误差



好了,刀片晃动,来去的位置有点误差

还是机械问题啊

机电一体化一体化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