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平板电脑的常见故障以及解决办法

楼主(2022-10-30):
在现代化生产中,很多地方都用到工业触摸平板电脑,那么工业触摸平板电脑假如出现一些细小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呐?下面我们为大家简单的介绍几种原因及解决办法。

一、显示屏不亮

1.外置电源出现了问题,无法供电。首先要做的就是检查电源是否链接好,插座是否有电。

2. 内置电源出现了问题,机器的开关出现了问题,电压是否稳定 。这三个问题中,有一处断路,工业平板电脑都是无法供电的。

3. 工业显示器坏了。当然,出现这个问题原因最大可能是高压板坏掉。所以我们更换个新的高压板试试。

4. 工业主机没有跳至12V供电。这样我们就得检查下是否是主机出现了问题。

5. 主板程序缺失或者损坏(这个问题针对的是安卓系统)

6. 工业平板电脑处于待机状态。这个形式下点下鼠标或者点下键盘的S键。

二、工业平板电脑无反应,电源灯不亮,没有电

1、检查供电线路是否正常,线头是否接好,插头有没有松动等等

2、看看主板上面是否有配件烧毁,如有,就需要进行更换。

3、直接单独测试主板是否正常,并更换电源测试工业主板是否正常。

三、有电,但是工业平板电脑无法启动

1、检查CPU供电是否正常;

2、拆除外接线,单独测试主板是否正常;

3、检查CPU是否正常。

四、工业平板电脑能开机,但是没有显示

1、检查显示屏的电源线和数据线是否正常;

2、查看工业平板电脑主板芯片是否正常,是否有脱落;

3、重置bios信息。

五、工业平板电脑能够正常启动,但是无法进入系统

1、基本能判断是硬盘问题,首先检查硬盘有无坏道;

2、如有坏道,就需要进行修复、屏蔽坏道,或者更换新的硬盘;

3、如果没有硬盘坏道,则可以判断是系统问题,进行杀毒或者重装系统处理。

六、工业显示器显示花屏

1、检查驱动安装是否正确

2、去除内存条上面的铜锈,如果没有变化,更换新内存条试试;

3、如果上述方法都检测过,还是花屏的话,就需要对主板进行检修和更换了。

当然也可能是其他原因,不过上面的原因比较多见,如果检查完这些,您的工业显示器还是不亮,那就得找专业的厂家售后进行检测维修了。如需更多帮助,欢迎联系我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