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如何连接串口服务器读取电表数据

楼主(2022-10-30):
组态王----串口服务器(TCP转485)---DLT645_2007电表

1,以上是连接方式,如何创建一个实列来读取电表数据呢,用的驱动是官网下载的,如下:

2,另外,下图的寄存器格式如何写呢,写了几次都不对。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点右边箭头一个一个试试的,另外,有没有可能是数据类型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点右边箭头一个一个试试的,另外,有没有可能是数据类型不对...



试过了,还是不行。可以帮忙建一个实例吗

网友B:
RHDATE(读数据),STRING(字符串格式)

网友C(2023-06-26):
你现在读取的Bit类型不对

网友D:
可能是数据类型bit不对,一般亚控的驱动里面都有一份驱动使用说明的,根据驱动说明里面来配置。实在不行的话找亚控售后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