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主板时间精度一般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2-10-31):
一般工控机主板时间精度能达到多少?
1.不连接网络的情况下,时间精度大概能做到什么水平,每24小时误差有多少?
2.通过网络校时,网络肯定有延时,这个校时的精度能达到多少呢?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这心操的,稀碎

网友B:
     楼主同问呀!

     我现场有个工控机,没有连网校正时间,也是时间会有点差别,大约一个月慢5分钟左右

网友C:
可关注微信公众号“研华品牌工控机”,里面可以解答

网友D:
按标准规定,最为电子“时钟”的任何装置,24小时误差必须小于12秒。

一般计算机常温下日误差小于8-10秒。

如果加GPS标准“校时”,则误差在ms数量级。条件是1-10秒校验一次。

如果不需要这么高精确,例如过程控制系统,上位机、PLC等,

一般10秒~30分钟校验一次。除了网络校时,也有硬件脉冲校时的,时钟源精度都是ms级的。

网友E(2023-07-10):
引用 网友B:
楼主同问呀!     我现场有个工控机,没有连网校正时间,也是时间会有点差别,大约一个月慢5分钟左右...



这个时间已经很多了,我有个客户一个月慢1分钟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