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 怎么在半球上偏移

楼主(2022-10-31):
怎么在半球上   比如说设置间隔距离5MM 自动   在半球的一条边 上  每间隔5mm一个点

网友A:
库卡机器人没有接触过,没调试经验。请高手来解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卡机器人没有接触过,没调试经验。请高手来解释吧!



感谢回复